请问无线用nRF24L01好还是蓝牙好?

楼主(2011-03-19):
rt,要搞个电子设计,大致就是做一个无线鼠标,鼠标上还要添加几个自定义键,MCU应该是用8位的,请问选择什么无线模块比较合适?
另外,MCU选择什么比较好?C51还是AVR?(要实现的另一个功能可能要用到较快的I/O口操作速度,较多的双向IO口)

网友A:
这么简单几句话,怎么给你建议。应该把需求写在纸上,形成文字,然后根据需求去做方案。

网友B:
如果你的PC平台本身已有蓝牙设备,那么可以考虑蓝牙方案,但楼主需要的数据传输量不大,用其它2.4G无线信道也可以,甚至更简单些,成本也低。MCU用你熟悉的就可以,IO操作速度都可以满足,管脚数根据你需要的进行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