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检测的输入电压范围对AD的检测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1-03-20):
跟各位老大请教一下AD测量的误差问题
用的新华龙的F120的AD模0
AD转换精度是12位,参考电压用的liner的6656-2.5V,精度0.8%,很稳定的。
以前在做信号检测的时候,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将输入电压的范围调成了0~0.5V,0.5V~1V,1V~1.5V,1.5V~2V,2V~2.5V这五个区间
AD检测的时候,在不同的区间,它的绝对值误差不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在保证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的时候,
AD的检测的输出电压跟输入信号的电压不是一个y=a*x+b的简单的线性关系

刚刚想起,我当时忘了去计算不同区间的绝对误差了。。。
我想了解一下各位老大在用AD采集信号的时候,是怎么去考虑这个误差的?
AD采集的绝对值误差动态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圈圈老大,进来吼一句啊

楼主:
老大们,出来透下气嘛

网友A:
AD采集的绝对值误差动态变化的原因是电源的纹波。
至于处理方法,匠人的书写得比较全面了

网友B:
AD本身也是有误差的,有线性误差,也有非线性误差.
下面的资料你看明白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