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求助

楼主(2011-03-20):
是不是必须先使能外设的时钟之后,写该外设的寄存器材有效呀?
情况是这样的,我刚开始学习STM32,我发现如果先调用GPIO_Init( )函数,再调用
RCC_APB2PeriphClockCmd( )去开启时钟的话,貌似之前的寄存器并没有写进去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真心求解答

网友A:
是的, 只有给外设开启了时钟, 才能操作和控制外设.
但是数据手册没有说, 一定要有了时钟, 才能读写外设的控制寄存器.
不过之前调试程序的时候, 发现过这没有打开时钟时出现存储器 FAULT 的情况, 反正在没有开启时钟时读写外设寄存器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去测试哪些外设寄存器在没有时钟时是可以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