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常不同的器件要连不同的地?

楼主(2011-03-20):
在都是直流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同的器件还要连接不同的地?
为什么直流的地和交流的地要分开?
我就知道要这么用,但究竟为什么,还是不太清楚,希望各位高手给个深入浅出的解释,先谢谢了~~~

网友A:
为了防止反射和振铃 我猜的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考虑避免电路噪声的互扰,不同类型的器件具有不用的噪声容忍限度,自身产生的噪声强度也各不相同,要根据电路性质和对信号的要求处理地回路,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等等,分析这类电路的关键在于要清楚一点:世界上没有理想器件,甚至导线、PCB连线等都不能将其当作电路上的一根连线,现实中它们都是有电阻的,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甚至会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特性。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疑惑,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多看看EMC和信号完整性的书籍资料就明白啦

网友D:
4L已经说的很深入浅出了

网友E:
同意4楼的说法,特别是高频的时候,元器件排列情况不同,所产生的噪声也可能不同,更何况是接地问题了

网友F(2011-04-29):
严格地说,电路中一个功能块(比如说一级放大)只应该是一个接地点,然后再把各个接地点连起来再接到上一层的接地点,最终汇流到总的接地点。其好处是各级的信号汇流在本级,与其他级无关,因为线路存在电感,高频时感抗不容小视,线路存在电阻,
如果各级功能块的信号电流互扰,V=IZ(R)的数值作为其他放大级信号源输入信号的叠加,引起信号的信噪比下降,但实际上受线路条件的限制,做不到如上所说的要求,但是个目标,实际操作时折中处理。视整个电路系统要求选择折中的程度。折中后,不满足的情况可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滤波,退耦等等。总之减小上述的 V=IZ(R)中的V.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