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7周期性的自复位

楼主(2011-03-20):
2407DSP的reset引脚周期性的输出复位信号,约25us宽低电平;当然DSP自身也周期性的自复位了,可以肯定软件没有问题,硬件本身也没有原理上的问题,怀疑是器件或者PCB板加工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嘛?
help!!!!!!!!!!

网友A:
你的这个板子用复位芯片了吗?还有这个芯片的复位管脚相应的寄存器关了吗??

楼主:
总算有人回答了,先谢谢了!
具体是这样的,这个板子以及相对应的软件都不是新的,是成熟的产品,最近一批次才有些板子出现上述问题,还有一些是偶尔出现此种现象,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是软件以及硬件原理的问题,感觉应该是工艺不良或者某个器件的原因,怀疑是DSP,但是拆DSP可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关键是还有可能损坏PCB的焊盘,因此不敢轻易下手。
另外使用7333供电和提供外部复位信号。

网友B:
不是BGA的芯片还是比较好吹的,你往四边先涂抹大量的焊锡,然后不断的用烙铁四周加热,一小会就掉下来,不过还是最好找个老手教教你吧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参与的朋友。
3x!!!!!!!!

网友(2011-06-16):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3-10-24):
楼主很不地道,问题解决了也不分享结果,问问题的时候很急,解决了就不管别人了。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看门狗没关当然会有低电平输出。
解决方法:是初始化程序中将看门狗关了就OK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啊,方法简单的

网友E:
这个主程序一般有个无限循环while(1){} WDT初始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