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的烧录问题

楼主(2011-03-20):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pic单片机,isp烧录程序的原理?在进行isp烧录前,单片机内部需要有一个bootloader的程序不?有些单片机出厂带有bootloader,连到串口上电就可以的,不知道pic的单片机是不是类似的?

网友A:
ISP烧写不需要BOOTLOADER,IAP烧写才需要BOOTLOADER,ISP烧写可以理解为正常的专用编程器烧写.

如果使用IAP,则用UART自然也是可以的,这完全看你的BOOTLOADER能否支持UA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