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无线编码解码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1-03-20):
是一款遥控车,需要这些方面的说明~!编码解码过程越详细越好~芯片是SM6136/SM6135

网友A:
简单遥控的话,用PT2262、PT2272即可,自己编写遥控编码需要自行约定信号的含义,比如最简单的55H代表“前进”,AAH代表“后退”等等,尽量避免指令中出现长1和长0即可。

网友B:
若你自己编码呢, 建议采用曼切兹特编码, 对于长"1"或长"0"都没影响

网友A:
遥控功能不多的话,未必需要曼彻斯特编码,选择合适的命令字避免长1长0即可,复杂指令才需要。

楼主:
春阳哥 有这方面的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