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 还是不是哈佛结构呢?

楼主(2011-03-20):
找了很多资料, 包括lpc111x 和芯唐的芯片资料, 也看了 "Cortex-M0 Devices Generic User Guide". 都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说法.
就芯唐提到其 FLASH  "零等待状态,可达50MHz的连续的地址访问"
但是, 为了发挥 Cortex-M0 的处理能力. 应该有合适的总线系统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发错了个地方, 自己把他转了过来. 却发现到后页去了.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楼主:
看数据手册!
引用 网友A:

我不仅看了新塘和 lpc 的数据手册, 也看来介绍 Cortex M0 的手册. 还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介绍, 所以发此一问. 楼上要是哪里找到了说法, 请详告知.
谢谢!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我也找找看

网友B:
Cortex M0 不是哈佛结构
M0只有 System bus,取指令和数据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C:
不是哈佛结构

网友D:
不是哈佛结构, 只有一个总线, 也没有指令预取缓冲. 所以,  Cortex-M0 最快情况下执行速度只能是 Cortex-M3 最快情况的一半.

网友E:
Cortex-M3 是哈佛结构吧?

网友F:
不是哈佛结构啊,一直没注意过

网友G:
M0很牛叉啊!

网友H:
1# airwill 就芯唐提到其 FLASH  "零等待状态,可达50MHz的连续的地址访问"
但是, 为了发挥 Cortex-M0 的处理能力. 应该有合适的总线系统的.

程序又不在falsh上跑,这个速度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I(2011-10-22):
看它的地址映射,应该不是哈佛结构,,
0x0000 - 0x1ffff code
0x2000 - 0x2ffff sram
....
..

code与data放在一起了,

楼主:
这个地址映射,不能说明. 因为 M3 也是这样的映射

网友J:
arm7 冯诺依曼结构   arm9  哈佛

网友K:
m0是arm7的thumb指令上加了一些M3的功能,是冯诺依曼结构,手册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