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MC34063升压扩流后带负载有问题

楼主(2011-03-20):
我用MC34063搭了一个电路,可以到350MA的电流,但是整个电路要先接通输入电源后接通负载才能工作,要是先一直把负载接上,后接通输入电源。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按照上面的图,整个电路要先接通输入电源后接通负载才能工作,要是先一直把负载接上,后接通输入电源,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D1和D2,这样使用目的何在?

网友B:
去除D1和D2一试?

网友C:
是不是怕输入接反了??去掉这两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D1和D2是为了防止输入接反,去不去都没有影响的

网友D:
对U1而言,假设1,2脚之间的低电压V12=0.3V
对Q1而言,假设BE脚之间的低电压VBE=0.7V
对Q1而言.CE脚之间的低电压VCD=V12+VBE=1.0V
可以U1的1脚与L1之间的连接断开,然后直接与U1的8脚相连试试.

要防反接,D1,D2有一个就够了,而且C1应该放在D1,D2右边.
R3的作用不明白.

网友E:
用8050扩流,不如不用

网友F:
跟芯片有关系,可能是负载太大,导致芯片短路保护了吧,呵呵,我之前试过在一个降压芯片后面加一个升压电路,结果降压芯片一开始不工作,这个问题的原因跟芯片有关系,但是不排除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