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USB端口

楼主(2011-03-20):
准备做一种便携式仪器,与笔记本电脑的USB口通信。但我不知道USB的通信协议,哪位高人做过?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到一些驱动开发的网找资料

网友B:
如果对USB设备进行操作可以用以下API函数:
CreateFile()
ReadFile()
WriteFile()
DeviceIoControl()
CloseHandle()
和USB设备的驱动有关系的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开发驱动程序的,一般的驱动开发工具除了能让你使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DeviceIoControl()CloseHandle()以外,还可以让你自己定义api,

网友D:
便携式仪器,做什么用的啊,有的芯片带有USB接口,不用很复杂就可以搞定了,也不用自己写驱动程序。比如CP2102,将串口数据转换为USB口数据。

网友E:
1、转成232 TTL处理。
2、请专心研究下USB HID。免驱动。上位机,下位机都相对简单。

网友F:
搂主用的什么USb芯片呀?

网友G:
我也在编写一个基于FPGA的USB通信程序!头疼啊……新人,啥都不会!

网友H:
用usb hid比较简单,上位机可以不需驱动,下位稍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