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阈值电压计算的疑问

楼主(2011-03-20):
请问下图中的电压表达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是怎么得到Vt的计算式的?
那里虚短,那里虚断了呀?或者其他

我总是想不明白

网友A:
这是数字电路没有什么虚短、虚断概念,逻辑门电路有个输入门限,反馈电阻的作用是通过输出影响输入导致门限改变实现施密特特性。

楼主:
那书上给的分压公式是怎么得到呢?

网友B:
to 4L:

设想 Vi 低,G1输入为低输出高,然后G2输出为低。然后升高Vi,由于R1和R2分压,V'i = Vi R2 / (R1 + R2)随之上升。上升到 Vth(G1的门限),G1反转,同时G2反转。这里有:

   V'i = Vi R2 / (R1 + R2) = Vth

如此,便有:

  Vi = Vth (R1 + R2) / R2

楼主:
那里的两个反相器当断开处理吗?

网友A:
不是,5楼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反相器不能忽略,否则成啥了?不要老想着运放的那一套,二者没关系。

楼主:
看来我还是比较笨

网友A:
钻牛角尖了,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记住非门输出与输入的逻辑相反,动作需要一个门限(介于电源和地之间的一个电压值),而不是简单的0和1。

网友C:
慢慢来,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