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PT2262无线遥控开关

楼主(2011-03-20):
STC系列12C2052 晶振11.0952MHZ ~ 12MHZ
发射芯片采用的是PT2262芯片用4.7M的震荡电阻315M发射
通电后运行指示灯闪烁,按动按钮开关后P1.7输出取反,当输出为低时运行指示灯熄灭
长按按钮开关约5s以上待运行指示灯点亮时再松开按钮则已进入键值遥控学习状态。
按下后要学习的键,待运行指示灯转为闪烁时学习完成。
P1.3  =  OUT控制高电平有效接NPN型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P1.0  =  BZ输出低电平有效接PNP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P1.7  =  运行指示灯(闪烁)+学习指示灯(长亮)
P3.2  =  315MHZ无线一体化接收头接(INT0)
P3.0  =  按钮开关低电平有效
STC12C2052RD中断方式学习型PT2262无线遥控开关视频效果
电路请参阅用STC12C2052-1T单片机学习型红外遥控开关中的电路图,除了降压电容改为684 /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改为一体化315M无线接收头外其它完全一样

网友A(2012-09-20):
有没有源码发上来学习一下的,光发BIN文件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B:
期待楼主发多点东西呀!

网友C:
反汇编搞的源代码,凑合看吧!

;Made by xiexiaodong 2010.4.16
;Copyright by szyftech 2010.4.16
;www.yofeng.com
;********************************************************
        org 0000h
        ljmp X01c6                        ;3
        ljmp X000e                        ;3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nop                ;1
        ljmp X0382                        ;3
;********************************************************
X000e:
        push acc                        ;2
        push psw                        ;2
        mov psw,#08h                ;3
        clr a                ;1
        mov r5,a                ;1
        lcall X0379                        ;3
        setb c                ;1
        mov a,1ah                        ;2
        subb a,#00h                ;2
        mov a,19h                        ;2
        subb a,#00h                ;2
        jc X002d                ;2
        mov a,1ah                        ;2
        dec 1ah                        ;2
        jnz X002d                ;2
        dec 19h                        ;2
X002d:
        jnb p3.2,X0033                ;3
        ljmp X00f9                        ;3
X0033:
        mov r5,#00h                ;2
X0035:
        lcall X0379                        ;3
        jnb p3.2,X003e                ;3
        ljmp X00f9                        ;3
X003e:
        inc r5                        ;1
        cjne r5,#64h,X0035                ;3
X0042:
        jnb p3.2,X0042                ;3
        clr a                ;1
        mov r4,a                ;1
X0047:
        mov a,r4                ;1
        clr c                ;1
        subb a,#03h                ;2
        jnc X009a                ;2
        mov 21h,#00h                ;3
X0050:
        mov a,21h                        ;2
        clr c                ;1
        subb a,#08h                ;2
        jnc X0097                ;2
        mov r5,#00h                ;2
X0059:
        lcall X0379                        ;3
        inc r5                        ;1
        mov a,r5                ;1
        setb c                ;1
        subb a,#14h                        ;2
        jc X0066                ;2
        ljmp X00f9                        ;3
X0066:
        jb p3.2,X0059                ;3
        mov r5,#00h                ;2
X006b:
        lcall X0379                        ;3
        inc r5                        ;1
        mov a,r5                ;1
        setb c                ;1
        subb a,#14h                        ;2
        jc X0078                ;2
        ljmp X00f9                        ;3
X0078:
        jnb p3.2,X006b                ;3
        mov a,#11h                        ;2
        add a,r4                ;1
        mov r0,a                ;1
        push 08h                ;2
        mov a,@r0                ;1
        mov r7,a                ;1
        add a,acc                        ;2
        pop 08h                ;2
        mov @r0,a                ;1
        mov a,r5                ;1
        clr c                ;1
        subb a,#08h                ;2
        jnc X0093                ;2
        mov a,#11h                        ;2
        add a,r4                ;1
        mov r0,a                ;1
        inc @r0                        ;1
X0093:
        inc 21h                        ;2
        sjmp X0050                ;2
X0097:
        inc r4                        ;1
        sjmp X0047                ;2
X009a:
        mov a,13h                        ;2
        xrl a,#0c0h                ;2
        jz X00b2                ;2
        mov a,13h                        ;2
        xrl a,#30h                        ;2
        jz X00b2                ;2
        mov a,13h                        ;2
        xrl a,#0ch                ;2
        jz X00b2                ;2
        mov a,13h                        ;2
        xrl a,#03h                ;2
        jnz X00f9                ;2
X00b2:
        jnb 01h,X00d1                ;3
        clr 01h                ;2
        setb 00h                ;2
        clr a                ;1
        mov r7,a                ;1
X00bb:
        mov a,#11h                        ;2
        add a,r7                ;1
        mov r0,a                ;1
        mov a,@r0                ;1
        mov r6,a                ;1
        mov a,#1bh                        ;2
        add a,r7                ;1
        mov r0,a                ;1
        mov @r0,0eh                ;2
        inc r7                        ;1
        cjne r7,#03h,X00bb                ;3
        setb p1.7                        ;2
        setb tr0                        ;2
        sjmp X00f9                ;2
X00d1:
        mov a,1ah                        ;2
        orl a,19h                        ;2
        jnz X00f3                ;2
        mov a,11h                        ;2
        cjne a,16h,X00f3                ;3
        mov a,12h                        ;2
        cjne a,17h,X00f3                ;3
        mov a,13h                        ;2
        cjne a,18h,X00f3                ;3
        cpl p1.3                        ;2
        clr p1.0                        ;2
        mov r7,#28h                        ;2
        mov r6,#00h                ;2
        lcall X030e                        ;3
        setb p1.0                        ;2
X00f3:
        mov 19h,#00h                ;3
        mov 1ah,#3ch                ;3
X00f9:
        pop psw                        ;2
        pop acc                        ;2
        reti                ;1
X00fe:
        clr p1.3                        ;2
        mov 92h,#08h                ;3
        clr a                ;1
        mov 14h,a                ;2
        mov 15h,a                ;2
        mov 8eh,#01h                ;3
        clr 01h                ;2
        clr 00h                ;2
        mov sp,#60h                ;3
        mov tmod,#01h                ;3
        mov th0,#4ch                ;3
        mov tl0,#0d0h                ;3
        setb ex0                        ;2
        setb it0                        ;2
        setb et0                        ;2
        setb tr0                        ;2
        setb ea                        ;2
        mov r5,#03h                ;2
        mov r4,a                ;1
        mov r7,a                ;1
        mov r6,#10h                        ;2
        lcall X02e2                        ;3
X012e:
        jb p3.0,X018a                ;3
        mov r7,#0ah                ;2
        mov r6,#00h                ;2
        lcall X030e                        ;3
        setb p1.7                        ;2
X013a:
        jb p3.0,X0164                ;3
        clr ex0                        ;2
        inc 15h                        ;2
        mov a,15h                        ;2
        jnz X0147                ;2
        inc 14h                        ;2
X0147:
        mov r7,#0ah                ;2
        mov r6,#00h                ;2
        lcall X030e                        ;3
        setb c                ;1
        mov a,15h                        ;2
        subb a,#0d0h                ;2
        mov a,14h                        ;2
        subb a,#07h                ;2
        jc X013a                ;2
        setb 01h                ;2
        clr p1.7                        ;2
        clr a                ;1
        mov 10h,a                ;2
        clr tr0                        ;2
        sjmp X013a                ;2
X0164:
        setb c                ;1
        mov a,15h                        ;2
        subb a,#0d0h                ;2
        mov a,14h                        ;2
        subb a,#07h                ;2
        clr a                ;1
        jc X0178                ;2
        mov 14h,a                ;2
        mov 15h,a                ;2
        setb ex0                        ;2
        sjmp X018a                ;2
X0178:
        mov 14h,a                ;2
        mov 15h,a                ;2
        cpl p1.3                        ;2
        clr p1.0                        ;2
        mov r7,#14h                        ;2
        mov r6,a                ;1
        lcall X030e                        ;3
        setb p1.0                        ;2
        setb ex0                        ;2
X018a:
        jnb 00h,X01ac                ;3
        clr 00h                ;2
        mov r7,#00h                ;2
        mov r6,#10h                        ;2
        lcall X0344                        ;3
        mov r3,#00h                ;2
        mov r2,#00h                ;2
        mov r1,#1bh                        ;2
        mov r5,#03h                ;2
        mov r4,#00h                ;2
        mov r6,#10h                        ;2
        lcall X0252                        ;3
        mov r5,#03h                ;2
        mov r4,#00h                ;2
        lcall X02e2                        ;3
X01ac:
        mov a,10h                        ;2
        clr c                ;1
        subb a,#05h                ;2
        jnc X01b6                ;2
        ljmp X012e                        ;3
X01b6:
        clr a                ;1
        mov 10h,a                ;2
        cpl p1.7                        ;2
        jb p1.3,X01c1                ;3
        ljmp X012e                        ;3
X01c1:
        setb p1.7                        ;2
        ljmp X012e                        ;3
;********************************************************
X01c6:
        mov r0,#7fh                        ;2
        clr a                ;1
X01c9:
        mov @r0,a                ;1
        djnz r0,X01c9                ;2
        mov sp,#28h                ;3
        ljmp X020d                        ;3
X01d2:
        ljmp X00fe                        ;3
X01d5: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mov r0,a                ;1
X01d9: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jc X01e1                ;2
        mov @r0,a                ;1
        sjmp X01e2                ;2
X01e1:
        movx @r0,a                ;1
X01e2:
        inc r0                        ;1
        djnz r7,X01d9                ;2
        sjmp X0210                ;2
X01e7: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mov r0,a                ;1
        anl a,#07h                ;2
        add a,#0ch                ;2
        xch a,r0                ;1
        clr c                ;1
        rlc a                ;1
        swap a                ;1
        anl a,#0fh                ;2
        orl a,#20h                        ;2
        xch a,r0                ;1
        movc a,@a+pc                ;1
        jc X01ff                ;2
        cpl a                ;1
        anl a,@r0                ;1
        sjmp X0200                ;2
X01ff:
        orl a,@r0                ;1
X0200:
        mov @r0,a                ;1
        djnz r7,X01e7                ;2
        sjmp X0210                ;2
;********************************************************
X0205:
        db        01h                ;1
        db        02h                ;1
        db        04h                ;1
        db        08h                ;1
        db        10h                ;1
        db        20h                ;1
        db        40h                ;1
        db        80h                ;1
X020d:
        mov dptr,#038bh                        ;3
X0210:
        clr a                ;1
        mov r6,#01h                ;2
        movc a,@a+dptr                ;1
        jz X01d2                ;2
        inc dptr                ;1
        mov r7,a                ;1
        anl a,#3fh                        ;2
        jnb acc.5,X0226                ;3
        anl a,#1fh                        ;2
        mov r6,a                ;1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jz X0226                ;2
        inc r6                        ;1
X0226:
        xch a,r7                ;1
        anl a,#0c0h                ;2
        add a,acc                        ;2
        jz X01d5                ;2
        jc X01e7                ;2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mov r2,a                ;1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mov r0,a                ;1
X0237:
        clr a                ;1
        movc a,@a+dptr                ;1
        inc dptr                ;1
        xch a,r0                ;1
        xch a,dpl                        ;2
        xch a,r0                ;1
        xch a,r2                ;1
        xch a,dph                        ;2
        xch a,r2                ;1
        movx @dptr,a                ;1
        inc dptr                ;1
        xch a,r0                ;1
        xch a,dpl                        ;2
        xch a,r0                ;1
        xch a,r2                ;1
        xch a,dph                        ;2
        xch a,r2                ;1
        djnz r7,X0237                ;2
        djnz r6,X0237                ;2
        sjmp X0210                ;2
;********************************************************
X0252:
        mov 22h,r4                ;2
        mov 23h,r5                ;2
        mov 24h,r3                ;2
        mov 25h,r2                ;2
        mov 26h,r1                ;2
        mov 27h,r6                ;2
        mov 28h,r7                ;2
        lcall X0359                        ;3
        clr a                ;1
        mov r5,a                ;1
        mov r4,a                ;1
X0266:
        clr c                ;1
        mov a,r5                ;1
        subb a,23h                        ;2
        mov a,r4                ;1
        subb a,22h                        ;2
        jnc X02b2                ;2
        mov a,27h                        ;2
        mov 0e3h,a                ;2
        mov a,28h                        ;2
        mov 0e4h,a                ;2
        mov r3,24h                        ;2
        mov r2,25h                        ;2
        mov r1,26h                        ;2
        mov dpl,r5                ;2
        mov dph,r4                ;2
        lcall X02b5                        ;3
        mov 0e2h,a                ;2
        anl 0e5h,#0f8h                ;3
        orl 0e5h,#02h                ;3
        mov 0e6h,#46h                ;3
        mov 0e6h,#0b9h                ;3
        nop                ;1
        clr a                ;1
        mov 0e2h,a                ;2
        anl 0e5h,#0f8h                ;3
        orl 0e5h,#01h                ;3
        mov 0e6h,#46h                ;3
        mov 0e6h,#0b9h                ;3
        nop                ;1
        inc 28h                        ;2
        mov a,28h                        ;2
        jnz X02ab                ;2
        inc 27h                        ;2
X02ab:
        inc r5                        ;1
        cjne r5,#00h,X02b0                ;3
        inc r4                        ;1
X02b0:
        sjmp X0266                ;2
X02b2:
        ljmp X0370                        ;3
;********************************************************
X02b5:
        cjne r3,#01h,X02c4                ;3
        mov a,dpl                        ;2
        add a,r1                ;1
        mov dpl,a                ;2
        mov a,dph                        ;2
        addc a,r2                ;1
        mov dph,a                ;2
        movx a,@dptr                ;1
        ret                ;1
X02c4:
        jnc X02cc                ;2
        mov a,r1                ;1
        add a,dpl                        ;2
        mov r0,a                ;1
        mov a,@r0                ;1
        ret                ;1
X02cc:
        cjne r3,#0feh,X02d5                ;3
        mov a,r1                ;1
        add a,dpl                        ;2
        mov r0,a                ;1
        movx a,@r0                ;1
        ret                ;1
X02d5:
        mov a,dpl                        ;2
        add a,r1                ;1
        mov dpl,a                ;2
        mov a,dph                        ;2
        addc a,r2                ;1
        mov dph,a                ;2
        clr a                ;1
        movc a,@a+dptr                ;1
        ret                ;1
;********************************************************
X02e2:
        mov 22h,r4                ;2
        mov 23h,r5                ;2
        mov r3,07h                ;2
        mov r2,06h                ;2
        clr a                ;1
        mov r1,a                ;1
X02ec:
        mov r7,03h                ;2
        mov r6,02h                ;2
        lcall X032c                        ;3
        mov a,#16h                        ;2
        add a,r1                ;1
        mov r0,a                ;1
        mov @r0,07h                ;2
        inc r3                        ;1
        cjne r3,#00h,X02fe                ;3
        inc r2                        ;1
X02fe:
        inc r1                        ;1
        mov a,r1                ;1
        clr c                ;1
        subb a,23h                        ;2
        mov a,22h                        ;2
        xrl a,#80h                        ;2
        mov r0,a                ;1
        mov a,#80h                        ;2
        subb a,r0                ;1
        jc X02ec                ;2
        ret                ;1
;********************************************************
X030e:
        setb c                ;1
        mov a,r7                ;1
        subb a,#00h                ;2
        mov a,r6                ;1
        subb a,#00h                ;2
        jc X032b                ;2
        mov r5,#6eh                        ;2
        mov r4,#00h                ;2
X031b:
        mov a,r5                ;1
        dec r5                ;1
        jnz X0320                ;2
        dec r4                ;1
X0320:
        mov a,r5                ;1
        orl a,r4                ;1
        jnz X031b                ;2
        mov a,r7                ;1
        dec r7                ;1
        jnz X030e                ;2
        dec r6                ;1
        sjmp X030e                ;2
X032b:
        ret                ;1
;********************************************************
X032c:
        mov r5,07h                ;2
        mov r4,06h                ;2
        mov 0e3h,r4                ;2
        mov a,r5                ;1
        mov 0e4h,a                ;2
        anl 0e5h,#0f8h                ;3
        orl 0e5h,#01h                ;3
        lcall X0365                        ;3
        lcall X0370                        ;3
        mov r7,0e2h                        ;2
        ret                ;1
;********************************************************
X0344:
        mov a,r6                ;1
        anl a,#0feh                ;2
        mov r6,a                ;1
        mov 0e3h,a                ;2
        clr a                ;1
        mov 0e4h,a                ;2
        anl 0e5h,#0f8h                ;3
        orl 0e5h,#03h                ;3
        lcall X0365                        ;3
        ljmp X0370                        ;3
;********************************************************
X0359:
        clr ea                        ;2
        anl 0e7h,#18h                ;3
        orl 0e7h,#01h                ;3
        orl 0e7h,#80h                ;3
        ret                ;1
;********************************************************
X0365:
        lcall X0359                        ;3
        mov 0e6h,#46h                ;3
        mov 0e6h,#0b9h                ;3
        nop                ;1
        ret                ;1
;********************************************************
X0370:
        anl 0e7h,#7fh                ;3
        clr a                ;1
        mov 0e6h,a                ;2
        setb ea                        ;2
        ret                ;1
;********************************************************
X0379:
        mov r7,#06h                ;2
X037b:
        mov r6,#37h                        ;2
X037d:
        djnz r6,X037d                ;2
        djnz r7,X037b                ;2
        ret                ;1
;********************************************************
X0382:
        mov th0,#4ch                ;3
        mov tl0,#0d0h                ;3
        inc 10h                        ;2
        reti                ;1
;********************************************************
X038b:
        db        03h                ;1
        db        16h                ;1
        db        00h                ;1
        db        00h                ;1
        db        00h                ;1
        end

网友D(2013-01-04):
怎么只有bin文件呢!

网友E(2013-05-26):
LZ发个祥细制作图我也想做个学习型的,谢谢!!

网友E:
LZ发个祥细制作图写个4路以上输出控制程序我也想做个学习型的摇控,谢谢!!

网友F(2014-05-25):
需要源码
5476955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