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纯模数电搭一个数码管 能显示0到7

楼主(2011-03-20):
做了一个东西 要求用纯模数电  就只差一个数码管了 数码管只能用一个 要求显示0到7
不知道各位大哥有什么好建议啊   用什么芯片好一点呢?小弟急求

网友A:
自动从0到7?555和计数器和译码器

网友B:
什么是“纯模数电”?

网友C:
没有什么“纯模数电”的说法,数字电路的话,用7段译码器驱动,用模拟电路搭会比较复杂,具体电路要看其它功能是什么,显示条件又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大哥 就是要求用一个数码管 用模数芯片 不能用单片机,实现从0到7的显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比如 ,他要求555产生一个脉冲就在数码管显示0 , 但是, 555产生一个脉冲, 计数器加一(假设是001)译码器也只能输出其中的一位(也假设是001)那要在其中加上什么电路才能把这个001转换为数码管的0呢 请前辈指导

网友A:
那就是7段译码器啊。看看共阳还是共阴,然后上网搜一下

网友B:
用一个数码管 用模数芯片 不能用单片机,实现从0到7的显示

你这样不用模数芯片也可以。用三比较器ADC+译码+显示就OK

网友D:
那个芯片叫BCD-7段译码器。
CMOS芯片有CD4511,TTL电平的有74HC47、74LS247等。

楼主:
假设来一个脉冲,我要数码管显示0.   但是来一个脉冲,计数器计数也只是000 输入到译码器3线的时候,也只能输出译码器其中的一路 ,在数码管上也只能显示出一段 但是我要的是显示0 ,要在其中加入什么电路才能将这一段输出转换成为转换数码管的 0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译码器不是只有3线-8线译码器,楼上很多人说的7段译码器就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译码器每次只是选通一路输出,在数码管上也只能显示一段,但是我要显示一个0,也就是数码管中的a,b,c,d,e这5段 那要在其中加上什么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  前辈 是我理解错了 现在可以了 谢谢

网友E:
楼上太聪明了,说10遍就会了。

网友F:
如果只会用3-8段的话可以在输出的8个点上接一大堆二极管显示成数字

网友G:
用HDL描述,并用FPGA设计工具综合出来所需的门电路

网友H:
用4017加一堆二极管就够了,驱共阴数码管

网友H:
最后一位拉跟线到清零端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请问要怎么做?

网友A:
就是说用二极管做一个7段译码器出来?

网友D:
22楼:
是的。

网友I:
不光是二极管,三极管和电阻也可以做译码器。这个图就是纯模拟电路做成的三位二进制计数器,3-8线译码器,7-SEG数码管译码器。

网友J:
74系列的计数器和译码器,可能需要加上门电路的元件,就可以实现0~7 的显示

网友J:
具体就要自己做了,7448是驱动共阴极的,7447驱动共阳极的,这些都可以去查看资料的……仅供参考file:///F:/2010/Users/897142809/Image/K$R1EU%QN8NR_I6)@EK_`ES.jpg

网友J:

这是一部分电路

网友I:
还有人记得卡诺图怎么用吗?能不能把24楼电路优化。

网友K(2011-11-08):
用4033或者4026

网友K:
4511不行的。和4017不能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