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使用说明文档去哪里找?

楼主(2011-03-20):
奇怪了,安装好以后在菜单里面找不到.我只想知道一些细节问题
例如是应该写成u8还是写成uint8_t或者只能写成unsigned char
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在vim里面编译程序.能进行调试更好

网友A:
帮助里面有的。
但是u8的问题不是编译器决定的。是你代码里面的类型定义决定的

网友B:
软件没有自带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