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可以买到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1-03-20):
在哪里可以买到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网友A:
应该是带8051   的usb片子吧,cpress的有!

网友B:
Cypress的USB接口单片机是一个加速的类51核,并不完全兼容51

网友C:
这个很多吧

网友D:
Cypress的USB接口单片机是一个加速的类51核,并不完全兼容51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的好像是单片机+usb,好像没说一定要51吧,呵呵

网友E:
psoc1里有24x94系列带usb,psoc3/5也带usb

楼主:
嗯,明白了

网友F: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有内置USB模块的,51的有340、360等等。

网友G:
利尔达代理TI的430有带USB接口的

网友H:
6楼说的挺全的

网友I:
全啥?

你们知道LZ是想带host的还是device的呀?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PIC,STM32,ARM7,一堆啊。

网友L:
arm7,arm9,msp430,c8051f 都有啊

网友M:
主流单片机厂家都有这种产品,比如ATMEL,51有,AVR有,16位/32位单片都有,ARM还有

楼主:
读数据要先的到设备的路径名(通过驱动中的guid的到)。然后对具体的管道进行createfile
得到句柄,然后就可以进行deviceiocontrol和readfile和writ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