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失真

楼主(2011-03-20):
请问什么是非线性失真,怎么度量?什么情况下要考虑非线性失真?
我看各种书籍上对此各有说法,比较混乱,故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对它的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粗了。所谓非线性失真是指各种非线性环节引发的输出对输入的关系不呈线性化,具体要结合个案,不能泛泛而谈,所以说法众多。至于什么时候要考虑则看容忍度,能容忍就不考虑,否则必须考虑。

网友B:
re LZ:

“非线性失真”是由于系统的非线性性所致(相对应的请参考线性系统的定义和表述)。其实现实系统中,几乎都是非线性的,特别是含有源器件。非线性失真的度量,一般用总谐波失真(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描述。具体为:

  THD = (P2 + P3 + ....) / P1

其中,P1为基波功率,P2为二次谐波功率,P3为三次谐波功率...,等等。

要注意的是,一个系统的非线性失真和输入信号的幅度以及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在特定的输入基准信号的前提下讨论失真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