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VC做一个应用程序怎么实现

楼主(2011-03-20):
CY7C68013-128开发扳,每次需要用control panel把HEX文件下载到芯片中,请问如果用VC做一个应用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A:
看看control panel的原代码

网友B:
这个源代码就比较复杂了,找本VC的书看看吧。

网友C:
编应用程序当然得找VC了。

网友C:
网上好多68013的上位机应用程序实例,下载一个看看,仿照一下就OK

楼主:
control panel的原代码我看过,不过写的很复杂,好像下载到很多地方去了,这边几个字节,那边几个字节的。

楼主:
但看了开发文档说里面有一个ezloader利用它可以实现,但没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D:
cypress提供了库,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E:
没用过ezloader,vc访问usb也需要看usb的类型

网友E:
基本上每种类型网上都能找到现成的代码。

网友F:
网上固件的程序代码不少,但是那个VC编的应用程序就少了。

网友G:
看看CY 控制面板的源代码也许会有些启示,
不过没见到过对此源代码解释的比较好的资料。

网友H:
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很想学一学,谁有代码啊,分享一下,控制面板的也行,大家共同研究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