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几十mv的电压提高到几V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0):
20mV提高到3V,考虑变压器吧。

楼主:
20mV提高到3V,考虑变压器吧。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供的功率有限,只有25微瓦,变压器要求功率守恒,可行吗?

网友B:
估计很难。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一个放大器,不过要另外增加工作电压。

楼主:
加放大器就没意义了,楼主要的是电能不是信号
如果负载很轻的话,功率够用就变压器升压
要么就没辄
除非负载是那种平时不工作,偶尔瞬间大功率工作一下的,可以考虑加电容储能 ...
引用 网友C:

恩,估计变压器很难做到吧
我的负载确实是平时不工作,偶尔瞬间大功率工作一下,是不是利用电容储能更加现实一点?

网友D:
以前一个前辈贴的图,前级你可以加个MOS管整流。

网友A:
8楼:
楼主提供的是20mV交流。你贴的这个电路如何用交流工作?

网友A:
7楼:
20mV的交流电源用变压器升高到几V甚至十几V,完全办得到。但变压器并不能储能。
要储能,用电容器,但电容器只能储存直流,你还需要将电容器储存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供你的负载使用。

网友B:
可是楼主需要的是20uw的能量,这损耗可不好控制啊。

网友C:
楼主弄的有点像把信号的能量集中起来做能源了

网友E:
想了又想,用变压器是唯一可取的办法,关键看信号频率变化大不大,频率稳定的话用微晶或铁氧体做铁芯

网友F:
用变压器确实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任何有源电路都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给,显然是无法适用的。仅靠变压器当然还不够,变压器升压后的电压可以驱动微功耗有源电路工作,能量则用电容储存。

网友G:
能量采集,

网友H:
用倍压电路吧不过估计要用很多

网友A:
16楼:
20mV电压,倍压整流电路中二极管能导通吗?

楼主:
7楼:
20mV的交流电源用变压器升高到几V甚至十几V,完全办得到。但变压器并不能储能。
要储能,用电容器,但电容器只能储存直流,你还需要将电容器储存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供你的负载使用。 ...
引用 网友A:

是吗?变压器可以有这么高的变压比?现在已经有具体产品了?

楼主:
7楼:
20mV的交流电源用变压器升高到几V甚至十几V,完全办得到。但变压器并不能储能。
要储能,用电容器,但电容器只能储存直流,你还需要将电容器储存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供你的负载使用。 ...
引用 网友A:

我的负载不需要接交流电,主要是能让电容存储到一定能量,直流电可以带动

楼主:
想了又想,用变压器是唯一可取的办法,关键看信号频率变化大不大,频率稳定的话用微晶或铁氧体做铁芯
引用 网友E:

哪种变压器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压比呢?您能提供一些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A:
18楼:
采用哪种变压器铁心材料,应该根据你的20mV交流的频率而定,如13楼所说。频率低时可以用硅钢片甚至铁片。
至于变压器产品,估计是没有得卖,需要自己绕,或者定制。功率估计不大,所以体积也不会大。
变比不是问题。

网友I:
音频变压器。

网友C:
150倍左右不算太大吧
又不需要多大电流,用比较细的线来整

网友E:
频率在KHz以内可以用微晶铁芯,再高就要考虑铁氧体。微晶铁芯在低频工作时比损耗极低,50Hz时只有20mW/KG(1特斯拉),把磁密降到1000高斯,用量10克,铁损可降到uW级,再把铜损也做到同样的程度,就有可能实现。
R=U^2/P=0.02*0.02/0.000025=16欧, 为了获得最大功率,变压器初级等效阻抗应为8欧。电压太低,初级10匝就差不多了,初级再并适当的电容补偿励磁电流以降低无功电流。次级电流很小,铜损与初级差不多,分布电容影响不容忽视,可以考虑用分段绕制来解决(用R型铁芯会比较容易,环形铁芯不好分段)。整流用倍压整流,可降低次级的工艺要求,用4148就行了,结电容够小,漏电流也在nA级别,储能用陶瓷电容,不能用电解,钽电容的漏电流都太大。

网友B:
音频的范围是20Hz-20KHz,通常都是使用硅钢片,那么小功率用铁氧体也未尝不可。

网友E:
音频变压器如果接受5倍的匝数,用铁氧体理论上也行,不过铜太贵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