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级管做稳压器?

楼主(2011-03-20):
模电书中是用运放做比较放大,通过负反馈调节运放副级电压,来达到稳压的目的。运放的部分怎样用3级管代替?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运放的部分怎样用3级管代替?”
运放本身就是一堆三极管(还有一些电阻)。
你到底要干什么?

网友B:
去匠人手记栏目中那个晒书帖中找《少年晶体管收音机》或《图解电子学入门》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楼主是要找这种古老的电路吧!用来熟悉分立电路还是不错的,不过由于单级电压放大的增益十分有限,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都比较低。

网友B:
要求不高,还有更简单的电路,一个晶体管就行,采用射随器的原理工作。

网友D:
蚂蚁你确定图没错?现在想想也行,要是我就会把接在稳压管上的三极管的射级直接接地。

网友D:
三极管射级接在稳压管上和接在地上有啥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