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纹波大啊!!

楼主(2011-03-20):
最近做了一个手机的备用电池,就是纹波大啊300多毫伏 , 我把升压IC都用地包上了,后面也加了100uf的电解电容, 还应在什么地方注意一下

网友A:
自制电池?

网友B:
电池有纹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五号或7号电池做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B:
如果是做电池供电的升压电路,那么请贴图,不然没办法分析。

网友D:
没图,怎么看呢?

网友E:
估计应当是开关电源,解决开关电源的纹波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选择纹波参数本身较小的开关电源芯片和电路形式;
2、注意选择合适的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
3、PCB设计时注意采样回路要靠近电源芯片,尽量避免引入额外环节造成采样精度下降;
4、注意布局以及地回路的处理。

楼主:
是锂电池+升压IC 的充电电路

网友F:
这个图重新画吧。不是打击楼主,芯片的datasheet都没看吧?这layout不能用的。
铺地不是哪里都要铺的,电感中间不要铺地。
IC脚的地上才1大1小两个孔?计算过一个孔能容许多少电流吗?
输出电容和二极管没猜错的话,一根细线从单个孔里连过去的?
输出电容要和IC靠近,特别是二极管,IC,输出电容三者的电流包围的环路越小越好。
输出电容需要加大,最好并个电解电容,boost电路对输出电容的容量和ESR要求较高。
输入电容呢?在那遥远的何方?

楼主:
:L 楼上的厉害,还请多多指点啊,输入电容C15就在Vin 脚的旁边,另外一面 。 被你说中了,输出电容就是通过一个过孔和二极管连上的 。那就是说输出电容要紧跟在二极管的后面了, 电感和二极管部分要不要和其他部分隔离开啊

网友F:
电感和二极管不用隔离,但要靠近。电感底部不要有铜皮,这样电感的容性小,干扰不容易从电感上耦合到二极管上去。多看参考layout电路。

楼主:
多谢Maxwellpin , 帮我看看我这样调整好不,把滤波电容靠近二级管,放到二极管和反馈电阻R21 R25 中间, 从第二个滤波电容输出 。

楼主:
另外,二极管和电感是挨的近一点好还是远一点好呢,谢谢

网友F:
功率器件都要靠近,二极管和电感要靠近;
输出电容和输入电容,以及IC的GND脚都要越近越好,最好在一块铜皮上不要断开;
看你的IC腹部有PAD的而且是GND话,最好输出电容、输入电容的地直接连接到IC腹部,并且在腹部或焊盘附近多加惯孔,0.3mm的孔只能流过0.5A的电流,其他补偿电路的接地脚从IC GND右侧引线,IC GND右侧就不要加焊盘到地上去了,以保证右侧没有大电流流过。
反馈信号,直接从输出电容附近引出来就可以。

网友G(2011-11-28):
共模电感下不要铺铜,储能电感可以铺通。
输出电压滤波应该低频和高频都需要。

网友H:
布局存在严重问题哦,哥们,电感和电容怎么变成了远亲?

网友I: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应该从纹波率开始,然后选择器件

网友J(2012-02-10):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加一级LC滤波器,电感的值在几百纳亨到几毫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