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如果封装DLL类的话,该怎么封装啊?

楼主(2011-03-20):
如题?

网友A(2011-11-30):
在这个函数的头上加入extern "c"
然后创建一个def文件 内容如下:
EXPORTS
这个函数的名字

生成dll和一个lib文件 是exe要用到的

那个dll文件和lib文件在同一个目录里
只有dll才会生成lib 你从项目属性的“链接器-》输入”看 是不是有个库文件 那里就是填lib文件的 exe项目如果要用到别的dll 就要在这里填上那个dll的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