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乘除运算,FPGA的选择

楼主(2011-03-20):
采样频率是10M,每个采样点要经过大概100次的乘除运算以进行信号的修正,然后进入后续处理。麻烦大家帮我推荐下能满足这个处理速度要求的FPGA型号。谢谢!

网友A:
先做算法的优化

楼主:
先做算法的优化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优化之后的算法了,原始算法的乘除运算更多。
这个计算主要是多元线性回归。

网友B:
最便宜的Cyclone III  ,Cyclone® IV 都行,100M时钟,10个乘法器并行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A:
继续优化除法

楼主:
最便宜的Cyclone III  ,Cyclone® IV 都行,100M时钟,10个乘法器并行处理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说的,FPGA调用乘法器要好几个机器周期才能得到计算结果。

网友B:
我看网上说的,FPGA调用乘法器要好几个机器周期才能得到计算结果。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成流水线方式,100M时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