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5416和6416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1-03-20):
刚刚接触学习dsp,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6416上面跑的算法可不可以拿到5416上去跑,能不能兼容?谢谢~

网友A:
算法是可以兼容的,但是有可能你用到的sdram flash地址可能改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再问一下,我们有的板子是6416和6455,然后别人要求我们最后能在5416上面跑,那现在我可以先在6416上开发,最后只需少许修改就可以在5416上跑了吧?

网友B:
这个最好得请教TI的工程师,最大的问题还是ram  flash空间不一样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