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3-20):
大家好,电路图是检测金属的,LOOP1和LOOP2接一个电感线圈,这个放大电路的温度特性很差,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温度的问题?(在电路改动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A:
试试从Q4输出端(集电极)到Q2基极引入一些反馈。若交流放大倍数减小不可容忍,将交流旁路掉。
不过,看不出这是个放大电路,好像没有输入信号。

楼主:
信号时从电感耦合过来的,不是放大电路吗?我理解Q1接成二极管形式起到温度补偿的作用,Q2,Q3,Q4构成3级直接耦合放大器,只是电路缺少深度负反馈。

楼主:
明天要开始检测信号了,到时继续和各位朋友交流。大家提供一些想法,我到时测试看看效果如何?在此先谢谢大家了!呵呵

网友A:
输入信号加在Q3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