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压源LM399和AD580

楼主(2011-03-20):
看手册 LM399温漂很小,但Reverse Breakdown Voltage里写
Min Typ Max
6.6 6.95 7.3
LM399精度这么差吗??? LM399输出是6.95v的基准是吧,不可调。

AD580精度0.4%

现在想选一款精度在0.1%的,温漂小的。貌似AD780可以。

我主要是想问下
Min Typ Max
6.6 6.95 7.3 这个精度是这么差吗,还是看手册 我理解有错误?

网友A:
LM399这种7V左右的基准是一般使用了稳压管+恒温电路得到的,初始精度一般都比较低,因为做出来没有校正的余地,但是能够得到极致的温漂和时漂
MAX6350系列,精度0.02%,温漂1ppm/°C,又可以免费申请,实验用这个没错,校正低位万用表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