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rm9启动bug,硬件已解决,软件谁试过?

楼主(2011-03-20):
atmel的arm9芯片在不加上电复位芯片(官方demo不加),同时加上时钟电池时,频繁开关机会造成启动不了(除非辅助电源放电),也就说主辅电源复位有问题。导致复位输出不正常,启动不了。有无电池复位输出信号不同。

     本人的山寨方法是让系统启动芯片(nor,data等)只有上电复位,不要cpu的干预,要么别用电池/时钟,否则很惨。

     有没有正统的解决方法,比如启动引导代码,等等---

网友A:
注意上电时序

楼主:
看来 复位器件是省不了了

网友B:
频繁开关机,没有复位芯片,采用RC复位,因为放电不完全,是没法复位的。

网友C:
复位电容有没有并联二极管?

楼主(2011-04-22):
呵呵
arm的bug
rc复位会死的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