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的如何焊接?

楼主(2011-03-20):
我最近接触到一种QFN44脚封装的单片机,按照altium designer库里给的PCB封装画好后不知道如何焊接,芯片底部正中有一个方形的大焊盘,要不要接地呢?上面还有好多通孔,是散热用的吗?我现在手上有热风枪和回流焊机这两种设备?手工焊的话怎么焊才好?
    新手初到,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提示一下。:)

网友A:
中间的大焊盘利于QFN44单片机的散热,你可以查看相关的单片机的datasheet,一般都是连接到GND的,回流焊可以直接在焊盘上加锡。手工焊接我一般是在按普通贴片IC方式焊接,中间焊盘加一层薄锡,然后在背部用热风枪稍微对通孔吹一段时间。

网友B:
至少有热风枪就能焊了,
如果芯片比较贵,可以弄几块便宜的,或者报废板练练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就是说焊接的时候把芯片底部的那个区域和PCB板上的中央焊盘焊在一起吧。上面的通孔大小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C:
1,最好热风枪焊接,但是要准备好焊嘴,焊嘴和芯片查不多大最好,风速不要太高
2,用烙铁也可以,这个需要胆大心细了

网友D:
嘿嘿,这活以前我做小批量样品的时候干过。
上锡膏,然后用热风枪吹。不过这样效果不太好,焊锡不容易均匀铺开。很容易出现里面搭锡或者缺焊。
推荐去车间用回流焊过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回流焊的话,怎么焊呢?公司里有回流焊机,但我没大用过。QFN的引脚间距很小,上焊锡膏时怎么上啊?是用焊锡膏还是提前用烙铁在焊盘上上锡?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就是说焊接的时候把芯片底部的那个区域和PCB板上的中央焊盘焊在一起吧。上面的通孔大小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引用 楼主:

一般的0.5/0.8过孔就可以了,这样利于散热。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回流焊的话,怎么焊呢?公司里有回流焊机,但我没大用过。QFN的引脚间距很小,上焊锡膏时怎么上啊?是用焊锡膏还是提前用烙铁在焊盘上上锡? ...
引用 楼主:

才几片的话,手工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D:
回流焊机器么,你叫你们生产线的人帮你就好了。简单的说,就是你先把元器件在刷好锡膏的板子上摆好。然后你把板子从机器的一头放进去,在另一头等着,出来后就好了。
至于上锡膏,我是用的钢网。开好钢网后刷子一刷就好了。感觉有点像印刷术。

网友D:
你不开钢网的话,就直接上焊锡膏。
用烙铁上锡丝是不行的

网友E:
焊贴片封装从来没用过热风枪,一把烙铁全部搞定

网友F:
不焊也没关系

网友D:
焊贴片封装从来没用过热风枪,一把烙铁全部搞定
-------------------------------------------------------
有些脚又多又密的会搞的你崩溃的。况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技术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就焊过DIP的和SOIC的,手工焊QFN的确实有点怵。我看了那个芯片的数据文档,是PIC的一款单片机,全英文的,看的头晕。呵呵,在网上搜的都是说用热风枪,其实热风枪我也没用过,只是公司车间里有。而且QFN封装的我们没有专业设备也不好检查。这两种方法您推荐那种比较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公司车间里的回流焊机是一个小箱子,把焊锡膏涂好,芯片元器件放好后,放到箱子里过一会拿出来就行了,其中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懂。用这种方法高温对芯片没伤害吧?

网友D:
你看看你们的温度能不能调。再查下芯片的手册,在温度范围内么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多练几次手,焊接的成功率就高了。

楼主(2011-12-02):
焊上了 先在每个管脚上上锡 在焊盘上上锡(锡要上适量) 然后对好用热风枪吹。现在不用QFN的了 用TQFP的好焊了。

网友G:
考虑手工焊接的话,中间的大焊盘上应该放一个或者多个通孔焊盘,就可以从背面灌锡了,烙铁即可搞定。

当然,批量、有条件时不必这样做。

网友H(2012-06-04):
正准备按你们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I:
回流焊需要钢网。
风枪引脚对准麻烦,一不小心就吹掉了。
我个人喜欢将引脚焊盘画长些,焊接时跟焊一般的贴片区别不大。如果中间大焊盘必须焊接时最后用风枪吹下就是了。

网友J:
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K(2013-08-16):
用BGA返修台焊接就可以了、良率100% 了解更多可以叫我工作 QQ 394621281

网友L:
这很简单啊!   烙铁直接可以焊上去的

网友M:
用电吹风吹上去。

网友N:
才44个脚啊,直接用烙铁拉就行啦,不过要注意时间间隔,防止IC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