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可调稳压电路

楼主(2011-03-20):
各位高手,我是电子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做了个三端可调稳压电路,但是无论我怎么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变化很小,每次之变化0.01v。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三段可调稳压器是LM317,可调电阻是103的。谢谢了。

网友A:
把图贴出来。

网友B:
估计不是原理错了就是接错了,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