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存在问题吗

楼主(2011-03-20):
是个恒流源电路,资料上说负载处可得到9.99A大电流。
我按照此图仿真了下,负载处接电流表,得到9.99A电流。
但是负载处我增加一个非常小的电阻,比如1欧姆或者更小,电流就不是9.99A了,好像直接变为接近于0,(我有点忘记了)
我把mos管换别的型号,负载处只接电流表,得到3A的电流。

顺便再问下,这种利用mos管的恒流源电路,还有运放+mos管的电路,
作为恒流源工作的时候,mos管是工作饱和区是吧 (可变电阻区,饱和区,截止区)

网友A:
图, 正确, 工作饱和区, 正确. 100分

楼主:
呵呵,100分啊

那为什么我加电阻后,电流不是9.99A了呢,从图中看,理论上应该是9.99A吧。

网友A:
防真的东西,俺说不清楚,也许是器件模型的问题

网友B:
呵呵,说错了,是R2

网友C:
5楼说的,应该是R2。 不过TL431的最小电流在1mA左右,再大电流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小R2。
电路的工作原理:
通过控制Gate上的电压,使得流过Rload的电流=2.5/(R1//R2)。

显然这个Rload也是有范围的,也就是Rload * Iload + Vds + 2.5 = 15V.
Rload * Iload +Vds =12.5V。
一般情况下,Vds = Id * Rds(on)
所以有Rload*Iload = 12.5-Iload*Rds(on)
2N6756的Rds(on) 最小是0.25欧姆,
所以上面的式子就是Rload * Iload = 12.5 - Iload * 0.25
Rload = 12.5/ Iload - 0.25

如果你取Iload = 10A , Rload = 1欧姆, 如果你这个时候的电阻值大于1欧姆的话,这一系列的式子就不成立了,要想维持式子成立的话,只能减小电流。

PS:仿真的话,只要模型正确,实际的电路如果不是分布参数占据比较大的因素的话,仿真就是和实际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D:
1,这个电路是限流,而不是恒流
2,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A:
楼上全错
V+变化,Io不变,谓之恒流;
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话,ID将随Vds变化而变化,这里不变,因此处于恒流区(即饱和区)

网友D:
楼上全错
V+变化,Io不变,谓之恒流;
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话,ID将随Vds变化而变化,这里不变,因此处于恒流区(即饱和区)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看的
负载电流小时,流经R1//R2的电流小,TL431未达到开启电压2.5V
这样的话,MOS管的G极为高电平,MOS导通,此时MOS管不是在可变电阻区吗
当负载变小时,负载电流增大,当R1//R2的电压达到2.5V时,TL431导通
将MOS管的G极拉低到低电平,MOS管关断

网友E:
所谓恒流也跟负载有关,没有一个恒流能做到对任意负载恒流

比如这个电路,当负载轻了,即负载电阻大了,电流必然会小于理论的10A,e.g.负载电阻为2欧姆时,电流必然会降到5A左右,如果还维持10A,负载上电压就得20V,而这个电路没有升压功能,所以当负载轻了,此电路就失去了恒流的功能了。

同样负载重,在1欧姆以下,为了维持电路恒流,MOS将进入非饱和区,如负载为0.5欧姆时,负载压降只有5V左右,其他的电压只能降在MOS的DS上,即MOS将退出饱和区

网友F:
12楼:
对恒流源,负载的轻和重,与恒压源是相反的。
对恒流源,负载短路时最轻。

网友F:
8楼的计算完全正确。

网友G:
首先问一下哪位有TL431的器件数据资料

网友F:
15楼: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下载。

网友G:
(1)    想请问一下这个东西REF端有电流流入没?  看他接成恒压电路时,它用REF 和ANODE端接的电阻R引入负反馈,总是把REF卡在2.5V,负极和正极间电压U增加时,限制R上电流为2.5/R,那由于增加U而引起的电流增加量是不是由向REF端分走了?
       可LZ的恒流时进行的计算貌似又没有考虑向REF端的分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还有就是由431负极流入的电流决定于哪个因素?从负极流入的电流是不是等量的从正极流出,而不会有分量从REF端流出?
    (3)    资料上要求的从负极流入的电流必须是大于1毫安,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必要条件又会出现什么状态呢?
     请指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C:
(1) uA级别的电流流入。可以忽略不计。
(2)取决于(REF脚的电压) 和 (比正端电压高2.5V 的这个电压) 的差值。
是等量的从正极流出。
没有。REF是流入。
(3)如果小于1mA,TL431没法导通。仅此而已。

网友G:
谢谢楼上  还有一个问题
LZ 的电路是如何调节栅极的电压呢?15V的直流电压加在R2和431正极上,栅极没有电流流入,那么只有通过调节流入431阴极的电流来调节栅极电压,如果不知道431负极到正极的电压UK以及流入负极的电流IK的关系,那又如何知道其具体调节过程呢?换句话说,怎么计算栅极电压?我是栅极电压=UK求不出,没得说NMOS是在饱和区还是在三极管区或在弱反转区?

网友C:
栅极电压 = 15V - I * R2
TL431扮演的是个电流调节器。通过调节流过TL431自身的电流控制栅极电压,进而控制加在负载上的电流。

网友G:
我想问的是你公式中的I是流入431负极的电流,这个电流怎么计算数值?你的公式中栅极电压未知,无从求出电流I啊?

网友C:
这个电流I 硬要算的话,需要知道MOSFET的Id vs VGs特性, 而这个特性是个复杂的函数,但是是单调函数。
也就说知道 Id和Vds 就可以知道 Vgs。

知道Vgs,就可以得到流过431的电流大小。

网友C:
errr... 我要绝望了。。 要求I的话,先找MOSFET的那个关系图,求出VGS,然后得到I。

栅极电压是图里看出来的。 不是算出来的。

网友G:
不好意思我这刚才不显示22楼,现在好了。
    还有个疑问,现在是知道NMOS的UDS=15-2.5=12,5V   就算已知ID-UGS的转移特性曲线,我们能用图解法估算出此时的UGS=UG-US=UG-2.5   也就能估算出UG.  这时才能具体分析NMOS工作在哪个区,      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楼上的那些大侠都张口就能说出NMOS工作在哪个区呢?
    这里是个直流电路,电路不是稳态的吗?  给定一个电流ID=2.5/(R1//R3)   不去估算UGS  哪个可以说就是工作在饱和区,  你工作在可变电阻区UGS待定,也有可能取到这个电流值ID=2.5/(R1//R3)啊。  我很疑惑在这个UDS  ID UGS都固定的稳态电路里,上面的各位为什么就可以一眼判定其工作在哪个区,就因为ID是恒流的吗?

      还是UDS=12.5V很大    看一下就知道 超过UGS-Uthn了? 所以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H:
VD=Vdd, VG<Vdd, Vs<Vdd
只要Vgs>Vt,因为VDS>VGS,只能是饱和区
MOS管的I-V特性其实很简单,饱和区Ids=beta*(Vgs-Vt)^2, beta=Cox*un*W/2L,对于购买的分立器件,beta是常量

楼主:
11楼说:“
1,这个电路是限流,而不是恒流
2,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我是这样看的
负载电流小时,流经R1//R2的电流小,TL431未达到开启电压2.5V
这样的话,MOS管的G极为高电平,MOS导通,此时MOS管不是在可变电阻区吗?
当负载变小时,负载电流增大,当R1//R2的电压达到2.5V时,TL431导通
将MOS管的G极拉低到低电平,MOS管关断”

看着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晕了,我迷糊了,本来我已经坚信不移的相信是工作饱和区了
11楼的说法有误在哪里呢?

网友D:
11楼说:“
1,这个电路是限流,而不是恒流
2,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我是这样看的
负载电流小时,流经R1//R2的电流小,TL431未达到开启电压2.5V
这样的话,MOS管的G极为高电平,MOS导通,此时MOS管不是在可变电阻 ...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的说法确实错了的
这个电路的确是恒流,MOS工作在饱和区
自己仔细去想想吧,主要是TL431的工作状态
弄明白了你就清楚了的

网友I:
工作在放大状态的可变电阻区,恒流源,加负载电阻后如出现异常,增加电源电压再试。

楼主:
完了,又一个说在可变电阻区。。。。
27楼,我还是没搞明白你说 到底错在哪里?请明示吧

网友C:
看看8楼的吧。:lol

网友J:
貌似缺个电容

网友H:
LZ还没搞明白?25L关于MOS管本身的特性看懂没?
你在26L的分析跨过了工作点,而是否恒流应该看小信号模型
其实图里已经说明了,正常工作状态MOS的Soure应该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