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15x上SPI的接口定义,DS和RM上的描述不同

楼主(2011-03-20):
这两天研究stm8L151..首先,STM8L上的SPI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先重映射,麻烦一些但不是问题。
后来发现L15x~16x的reference Manual上的端口定义描述与数据手册不同,信datasheet还是信UM?
以下来自UM

以下来自datasheet

网友A:
以数据手册(Datasheet)为准。

我去查一下你提出的错误,谢谢。

楼主:
以数据手册(Datasheet)为准。

引用 网友A:

ok,收到

网友B(2011-05-19):
我最近 也在用STM8L151做一个单项发射的模块,也要用到SPI,我想问一下在option byte里面怎么设置SPI的重映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