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tx-m4能做什么?

楼主(2011-03-20):
NXP新出的coretx-m4,双核!能用来做什么?价格几何?

网友A:
M4?只知道M3,帮顶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2011-08-02):
可以当DSP,做数字图像处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以做DSP?架构上能一样不?

网友E:
不知道哦

网友C:
5# 加班加点 不一样

网友C:
M4是融合了微控制器基本功能(如集成的中断控制器、低功耗模式、低成本调试和易用性等)和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如单周期MAC、单指令多数据(SIMD)技术、饱和算法、浮点运算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