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做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2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本人是新手,对三极管和MOS管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才能实现上述功能,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A(2011-03-20):
LM358反相输入端接你的in+,同相输入端接你的in-,运放输出加一支MOS管扩流。
最好加一点点正反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新手  模电没学好
我想要的是具体的电路  我自己多了好多次试验了  管子也用了不少  就是实现不了这些功能

网友A:
“我自己多了好多次试验了  管子也用了不少  就是实现不了这些功能”
不大可能。
把你的试验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4# maychang 原理图在公司的电脑上  现在这台电脑没软件   大致是输出脚先接了一个三极管  集电极后接一个MOS管G极,继电器用15供电然后接到MOS管的s极

网友A:
继电器动作频率很低,LM358输出足够驱动MOS管,没有必要加一级三极管放大。
继电器接MOS管源极是不适当的。

网友B:
问题找出来了,是参考地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发错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加正反馈?

网友A:
9楼:
加正反馈后是施密特电路,即带有回差的比较器,避免干扰带来的继电器触点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弄过来了  你帮我看看

网友A:
11楼:
此电路不能工作。
U1使用正的单电源,输出(1脚)不可能为负,故Q1不可能导通,总是截止状态。

网友A:
很奇怪,有+15V电源,为什么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的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我测试了   现在是想简化下驱动继电器的电路   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