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开关

楼主(2011-03-20):
模拟开关用在反馈电路中,第一节放大采用模拟开关控制放大倍数,第二级放大固定倍数
第一级不接输入时,第一级输出问0 ,但是到第二级有微小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模拟开关有漏电流的原因呢?
如果是漏电流的原因该如果解决呢?

求高手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B:
如果是漏电流的原因该如果解决呢?

补偿该漏电流引起的偏置。

楼主:
采用模块化调试时,不是用的模拟开关,手动控制放大倍数的
当时输入悬空,输出为0

所以我调试了电路的其他部分,没有发现问题 应该是漏电流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补偿的呢?

网友C:
模拟开关的漏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uA,并且每批可能都会有少许差异,这个电流想不到补偿的方法,等高手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