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mith阻抗圆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1-03-20):
刚接触这个概念,请问上半圆表示什么,电阻,电抗,感性,容性?

网友A:
re LZ:

Smith 圆图之主图表示的是反射系数Г(复数),其由复平面构成。由于沿传输线移动,反射系数 Г 则沿以原点为圆心的圆移动,而此圆还反映了传输线中信号的驻波比,因此又称之为驻波比圆。

在 Smith 圆图之主图基础上,由阻抗和反射系数的关系,对应的加入阻抗坐标。可以容易地发现,阻抗坐标的原点落在了 Smith 主图(复平面)的 (-1,0) 点上,即 Г = -1。阻抗坐标的无穷远点落到了 Smith 主图(复平面)的 (1,0) 点上,即 Г = 1。阻抗坐标中的电抗轴变成了过点 (1,0) 的圆(上正下负),而电阻轴则是同样过 (1,0) 点的圆弧(正交于电抗圆,只有正值)。电抗圆是一系列的完整圆(圆心在复平面的实轴上),而电阻圆则是一系列的圆弧(圆心在过 (1,0) 点且平行于虚轴的直线上)。

这样,由容抗(负数)和感抗(正数)的符号特性可知,复平面上半部的点对应的阻抗呈现出感性,下半部所对应的点的阻抗呈现容性,而在实轴上的点为阻性。过阻抗原点的电抗圆(和 |Г| = 1 的驻波圆重合)上的点上的阻抗为纯电抗特性(上半部为感抗,下半部为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