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W稳压二极管是否会坏

楼主(2011-03-20):
下面是参考别的地方弄的一个电路,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二极管是否有坏的可能,如有,应该怎样改善。原谅我不是专业人士,弄生产的。

网友A:
帮你贴图

这里的MB6S是什么,电源模块?
如果是电源模块的话,这么接,肯定烧电源或者稳压管。

网友B:
那个稳压管有可能只是做一个保护的。

比如MB65电源输出是24V,驱动24V继电器,继电器上没有做续流二极管。
稳压管选31V的稳压管,只抑制继电器关断时的过冲电压。

(汗,没看清题目,如果是12V稳压管,如果小于MB65的输出电压,那肯定有问题)

网友C:
MB6S只是一个整流桥堆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帮我把图转出来,我不会转,剪了好久也转不出。
MB6S是一个整流桥堆。我想问:如果有可能坏,是刚上电或断电时的冲击电流还是过压易造成损坏,如何改善?在阻容降压前面串一个10R的电阻可以吗?

楼主:
补充:是驱动12V继电器,电流约25ma,还有一个有源蜂鸣器,直流12V驱动,电流也是约25ma左右。

网友D:
如果MB6S是整流桥,那么这是电容降压电路。
此电路若如楼主所说,仅需要50mA电流输出,那么电容量太大了。

网友E:
稳压管是必须的,否则就炸机了,稳压管前面串个10R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F:
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G:
MB6S只是一个整流桥堆

这样起不到稳压作用,会烧稳压管的

网友H:
电流变化会坏,开机冲击会坏。

网友I:
楼主用这个串联型稳压电源,可靠些。

网友J:
如果只是驱动蜂鸣器和LED,楼上的电路足够,也很好。
虽然没用过,但是是个经典电路了。

网友K:
12V-->5V,负载也这么轻,我感觉这个7V压差有些高,7805会热些

楼主:
阻容降压使用的电容是1.5UF,可提供的电流约100零几ma,刚好供电路使用(继电器25mA、蜂鸣器25ma、数码管25ma、两个LED和一个IC)
在使用中78L05是没有问题的,从来没坏过。
现在想问的是:用3W的稳压二极管坏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大电流还是高压使他坏(比如稳压电压降低了不足12V)。最想知道的:如何改善?在1.5UF前面串电阻和在稳压二极管的前面串电阻效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我的最后没有结果。高人都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