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一个不认识的元器件?

楼主(2011-03-20):
如图:

网友A:
磁珠加电容

网友B:
看不太清楚,有点像是陷波器之类的东东。

网友C:
滤波器。到处都有卖的。

楼主:
看着挺清晰的啊 就是黑色的 上面四个圈 里面加了个类似电容的东东啊
如何查找 或者型号?

网友D:
看不清楚,不知是何物。

网友E:
EMI滤波器,bnx002-01有datasheet ,里面有LC串并联,最近刚看过

网友F:
看顶层的是磁珠,但是下面的看不清楚

网友G:
看着有点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