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有个参数最大功率

楼主(2011-03-20):
比如2n6756或者其他的,
假设它是30w, 我流过此管子电流是10A,压降是2v,那功率就是20W小于它的30W, 这样我就不用给它加散热片了?

什么样情况要加,什么情况不加啊

如果要是加的话,我加多大的呢?什么规格的呢,对散热片不太了解

网友A:
不加散热片,耗散功率只有1~2W。

网友B:
晶体管/MOS管的封装本身有耗散功率参数,手册里有,有些手册中未提及的话,去查封装的耗散功率参数,而器件的最大耗散功率是指带散热片以后的极限参数,如果实际使用超出了封装的耗散功率就必须加散热片,而散热片也有耗散功率参数,要选择耗散功率大于实际使用功率的散热器,并根据散热情况留取适当余量。如果使用功率大于了器件的极限耗散功率则是万万不行的,加再大散热片也不行。

网友C:
从器件的datasheet中可以学习不少东西,下面是个人理解:

最大耗散功率的条件, 器件一般给出两条: 一是外壳无热阻地处于25摄氏度环镜, 另一个是外壳无热阻地处于100摄氏度环境, 注意这里的环境是指无限大散热器, 实际上无限大散热器不存在,而且由于中间还隔了一层绝缘垫片,零热阻是不可能的, 因此永远不可能实现手则上的这个耗散功率值.
器件有一个结至外壳的热阻 Rjc, 唯一正确的评估器件的额定功耗为Pd=(150-壳温)/Rjc

网友D:
必须加散热片,板子允许范围内尽量大

楼主:
2-5楼说的让我明白了好多!!高兴!
4楼说的外壳指的就是管子自己的封装是吧?
器件有一个结至外壳的热阻 Rjc, 唯一正确的评估器件的额定功耗为Pd=(150-壳温)/Rjc
这个评估出来的功耗指的是器件不加散热片的时候功耗吧,散热能力。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 pd还是指加散热片之后的最大耗散功率

网友B:
外壳就是指器件封装。热阻分两层,一是核心到封装,正是这个热阻的存在,无限大散热片也不能无限提高器件的耗散功率;二是外壳到外部环境的热阻,这个热阻比较复杂,跟散热器、散热器到外部环境等都相关,如果器件和散热器之间有绝缘材料或是接触的不紧密、接触面积不够大,也会造成热阻上升,同样的,没有适当的空气流动,热阻也会加大。

网友E(2013-05-11):
请问耗散功率与其内部的导通电阻有什么直接关系??有公式计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耗散功率与其内部的导通电阻有什么直接关系??有公式计算么??

你所说的“耗散功率”是否指楼主所说“最大耗散功率”?

网友E(2013-10-13):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耗散功率”是否指楼主所说“最大耗散功率”?

是的。比如IRF3205 datasheet上标称的功耗150W是指电流作用于管子上产生的功耗还是管子所带负载产生的功耗?如果是管子上的功耗那我们就可以用II*R来算功耗了,是不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比如IRF3205 datasheet上标称的功耗150W是指电流作用于管子上产生的功耗还是管子所带负载产生的功 ...

当然是指管子自身消耗的功率,最大允许值。
对MOS管,可以用I*I*R计算其消耗的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指管子自身消耗的功率,最大允许值。
对MOS管,可以用I*I*R计算其消耗的功率。 ...

我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