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ucos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1-03-20):
刚学arm7(at91sam7x256)几个礼拜,照着焦海波写的《嵌入式网络系统设计》一步步照着移植ucos-ii,但是调试的时候到OS_TaskIdle()之后就不行了,一直进不了中断函数OSTickISR(),书上说很可能是中断设置有问题,要检测异常向量表和中断注册的相关代码,搞来搞去都没搞明白为什么~求各位大大帮忙啊~
相关代码如下:
------------------------------------------------------------------------------------------------
main.c
------------------------------------------------------------------------------------------------
..........
#define  T_LED_STKSIZE  64
OS_STK T_LED1_STK[T_LED_STKSIZE];
int main(void)
{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B);
AT91F_PIO_CfgOutput(AT91C_BASE_PIOB, AT91C_PIO_PB19);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SYS, AT91C_AIC_PRIOR_HIGHEST, 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OSTickISR);
    AT91C_BASE_AIC->AIC_IECR = 0x01 << AT91C_ID_SYS;

    OSInit();

    OSTaskCreate(T_LED1, (void*)NULL, &T_LED1_STK[T_LED_STKSIZE-1], 4);

OSStart();

    return(0);
}
.........
------------------------------------------------------------------------------------------------
os_cpu_c.c
------------------------------------------------------------------------------------------------
......
void OSTickISR(void)
{
INT32U u32PIVR;
OSTimeTick();

u32PIVR = AT91C_BASE_PITC->PITC_PIVR;
}
......
------------------------------------------------------------------------------------------------
boot.s
------------------------------------------------------------------------------------------------
......
  IMPORT IRQHandler
  IMPORT FIQHandler

  EXPORT VectorTable

VectorTable
  LDR   PC, [PC, #&18]          ;- 软件复位
        LDR         PC, [PC, #&18]          ;- 未定义
        LDR         PC, [PC, #&18]          ;- SWI
        LDR         PC, [PC, #&18]          ;- 预取终止
        LDR         PC, [PC, #&18]          ;- 数据终止
        NOP                                 ;- 保留
;  LDR         PC, [PC,#-0xF20]
        LDR   PC, [PC, #&18]   ;- IRQ
        LDR   PC, [PC, #&18]   ;- FIQ
  DCD         SoftReset
  DCD         UndefHandler
  DCD         SWIHandler
  DCD         PrefetchAbortHandler
  DCD         DataAbortHandler
  DCD   0
  DCD   IRQHandler
  DCD   FIQHandler
SoftReset
  B           ExceptionHandler
UndefHandler
  B           ExceptionHandler

SWIHandler
  B   ExceptionHandler

PrefetchAbortHandler
  B           ExceptionHandler

DataAbortHandler
  B           ExceptionHandler

ExceptionHandler
  B   AT91C_IFLASH
......

------------------------------------------------------------------------------------------------
os_cpu_a.s
------------------------------------------------------------------------------------------------
......

MACRO
  __macIntHandler  $IntVR   ;- 中断处理入口,完成用户自定义的中断处理和任务调度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3, LR}

  BL  OSIntEnter     ;- 进入用户自定义的中断服务子函数

  LDR  R0, =AT91C_BASE_AIC
  LDR  R0, [R0, $IntVR]
  LDR  LR, =.+8
  BX  R0

  BL  OSIntExit     ;- 退出中断,看看是否进行任务切换

  LDR  R0, =blIsNeedCtxSw   ;- 判断是否需要任务切换
  LDRB R1, [R0]
        CMP  R1, #1
        BEQ  OSIntCtxSwExt

  __macEndInt R0      ;- 结束中断

        LDMFD SP!, {R0-R3, PC}^
MEND
......

IRQHandler
  __macIntHandler  #AIC_IVR
......

我用的是keil编译的,在void OSTickISR()前加上__irq也是进不了中断函数OSTickISR啊~

网友A:
本人偶尔看看嵌入式,不是很精通,没实际操作过,但是看楼主的异常向量表,那行NOP有问题吧,那个虽然是保留,但应该是一个数值吧,保证异常向量表前面那些行之和为零,否则出错。以上仅供参考,我也只是一个有点理论没实践过的菜鸟

网友B:
没有看到中断时能,两个层次的中断使能都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