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与拨号上网?

楼主(2011-03-21):
stc, tc, ST
不知怎么搞得,以前还没什么事,最近突然STC下载出问题了,没拨号上网前,一切正常使用,只要一拨号上网STC自动关闭,就算这时再推出拨号上网,打开STC也一样几秒钟后自动关闭。这是怎么回事啊?急用啊,哪位大侠知道原因请告诉小弟我啊,我百度了好像没什么结果。

网友A:
换用免安装版本。

楼主:
我的就是免安装版的

网友A:
那就换个版本

楼主:
STC下载端口与网络端口冲突了?那怎么该设置。谢谢

网友A:
不会冲突的,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除非你用了串口猫

楼主:
好像是VMWARE net的问题,我把它禁用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