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等效电阻,有图

楼主(2011-03-21):
问题应该挺简单的,但是我不会,汗!希望大家给我解释下这几个电阻之间的串并联关系。谢谢啦,勿以善小而不为啊

网友A:
R1=R2=R4=R5所以没有电流流过R3啦,你把这个去掉,你就会玩了

网友B:
这是一个△网络与Y网络转换的问题,首先R1,R3,R4可以看成△网络,转换后R11 = R1* R4/(R1 + R2 + R3),R22 = R1* R3/(R1 + R2 + R3), R22 = R4* R3/(R1 + R2 + R3).
转换后如图
C:/Snap4.bmp
转换后,电阻关系就清楚了

网友B:


楼主:
谢谢啦,终于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还得请教啊  还是求等效电阻 如图,能把过程给画下吗

网友B:
1.先简化图,将左上角,右下角的两个串联电阻合并,如下

网友B:
2.387节点,286节点分别进行△结构转Y结构,snap8是对的,5是错的,删不了了

网友B:
3.整理一下,再转换一次。我算的不一定对,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楼主:
太好了,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你的图后面的好像是有点问题,但是前面的分析帮助了我 。21IC果然是个好地方啊 ,

楼主:
我感觉很多和我一样的新手都会碰到这类的问题,希望对他们也有帮助和启示

网友C:
弄得真麻烦

网友D:
ab端加电压u,然后列方程求主路电流I,

网友E:
2.5

R3两端无电压差,可忽略。

网友F:
利用对称性,将中间分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