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接法

楼主(2011-03-21):
请问在RS485一主多从单工通讯中, 一个链路上共有1024个RS485从机节点, 我想这样设计各节点的电路.
每个节点使用两片75176 RS485的电平转换芯片, 两个芯片串联, 本节点取串第一个75176的TR输出做为本机输入, 并将这个TR做为下一个75176的输入.
这样每个节点就有两个75176,也就是说每个节点集成了一个RS485的中继器功能, 请问这样接是否会影响数据通讯的速度及最后一个节点的响应时间?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没有意义,75176只能带32个节点负载,要换用128点或256点的芯片并用树形结构的网络拓扑,要保证每个网段内的节点数不超过额定节点数,最好还要留点余量。

楼主:
但如果按照每个节点用两个75176的话, 每个节点其实已经有中继功能了, 并且这个中继器下面只挂RS485负载. 理论上如果每个节点之间距离不是很长的话, 可以不需要中间再加中继器而无限制地拖RS485节点. 是吧.

网友B:
理论上是有中继功能,但1024个中继后,波形是不是变化很大都很难说,因为上升沿、下降沿的延时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波形高电平或低电平一级一级变宽或者变窄

网友C:
要考虑:
速率?
节点阻抗?

另外,芯片从一级代理商购买为好,质量相对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