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单片机出来的方波都这样吗?

楼主(2011-03-21):
我先后用PIC系列和MSP430系列的单片机产生方波,用过软件翻转和硬件PWM模块,都是一个效果,就是毛刺相当严重....下面这两个图一个是产生2.834M的方波,另一个是10.63K的方波,那个2.834M的方波毛刺简直无法想象,已经不是方波了...10.63K的那个虽然大体看上去还可以,但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很大的过冲....是不是单片机产生的方波都是这个德行的啊,我用了两种单片机都是这样,频率越高毛刺越严重....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的·······
单片机出来的方波都是很干净的

楼主:
不是的·······
单片机出来的方波都是很干净的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我用了两款单片机都是这个效果?什么原因啊,实在是迷茫....

我用晶振+CD4060分频出来的方波就非常好,一点毛刺都没有,所以我马上联想到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B:
查看外围电路

网友B:
苏州 单片机 开发
昆山 单片机 开发
http://www.rsykj.com

网友C:
是这样的,单片机出来的方波,波形是非常不错的。问题出在示波器探头上。一般X1探头的输入阻抗是100pf//10Mohm,X10探头的输入阻抗是10pf//1Mohm,同时10cm长的接地引线具有接近100nh的等效电感。这就构成了一个Q值很高的LC谐振电路。而方波的上升沿含有丰富的高频分量,自然也就发生了振荡。并且,正如楼主所说的那样,频率越高,振荡越严重。
      为了帮助楼主理解,我再仔细说一下。其实当没有加入示波器的时候,输出的PWM方波应该是很纯净的,是你加入示波器之后才变成振荡的。也就是说是示波器影响了电路。为了验证这个结论,你可以将示波器的输入探头调整到X1模式,理论上过冲会少很多。但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忽略这个过冲,因为PWM一般都是用在数字控制场合,这些过孔影响都不大。如果你加了X1还有很大过冲,而且你跟我一样有着完美情结,对这个过冲感到无法容忍,你可以尝试在PWM输出和示波器的输入之间串联一个33欧姆的电阻。这样波形就会好看很多,当然,随之上升沿可能会变缓。

网友D:
7楼所说大致不错,楼主不妨串联一个小电阻试试,看波形是否变化。
另外,探头的接地点以及楼主电路板的布线对波形(过冲和衰减振荡等等)也有一些影响。

楼主:
多谢7楼~也感谢8楼,我试试吧~

网友E:
7# bbsidking X1的是10M的输入电阻,X10的是1M的输入电阻?貌似反了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弄反了。Thanks~

网友E:
我觉得吧,楼主是想要看看这单片机的输出波形是否很接近标准方波,而不是想在示波器上看一个标准方波,所以我觉得解决之道应该是怎么去正确测量单片机的输出信号而不是通过低通滤波的方式去“修改”示波器上所看到的信号。
把探头的地线夹子去掉,去掉探头上的套勾,直接用探头上的针尖接触PWM输出信号引脚,将针尖旁边的金属环(即探头地)接触单片机的接地引脚。即接地线尽可能短,可以有效减小引线电感。顺带说一句,过冲是由寄生电感引起的,包括引脚上的和引线上的。

楼主:
我觉得吧,楼主是想要看看这单片机的输出波形是否很接近标准方波,而不是想在示波器上看一个标准方波,所以我觉得解决之道应该是怎么去正确测量单片机的输出信号而不是通过低通滤波的方式去“修改”示波器上所看到的 ...
引用 网友E:

多谢~另外说一下,我刚才量了那个示波器探头的线长大概2米,估计是线太长了吧....

网友D:
13楼:
此现像与探头线长关系不大。

楼主:
不是说和寄生电感有关吗,我那个板子的PWM什么都没接,就直接用探头测的,输出脚旁边的IO脚都空的没有用到。所以周围没有导线。那哪来的寄生电感...

网友D:
15楼:
探头上有个地线夹吧?地线夹有根导线吧?夹子到单片机地线引脚有导线吧?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那个PWM输出引脚若是接个比较小的电阻到地(线尽量短),此现像(阻尼振荡)会减轻。

网友F:
方波就是这样的,跟驱动强弱有关,跟示波器没关系。平时看到的方波规规矩矩是因为你没放大。

网友C:
楼上悲剧了。。。

网友G:
我也碰到类似的我问题

网友H:
应该先校准示波器探头,确保不是由于示波器探头的补偿造成的。
输出波形之所以发生震荡,对集总电路来讲是由于Q值过大造成的,加个电阻确实应该可以改善;对分布电路来讲,就是阻抗不匹配,要做阻抗匹配,串电阻也是办法之一。

如果示波器探头调好了,应该就不是示波器导入的,示波器通常是以一个几十p的电容并入电路的,应该影响没那么大吧。

网友I:
又见这贴。

网友J:
方波平时没有放大看上去是很完整的,跟驱动强弱有一定关系,跟示波器没关系,平时看到的方波规规矩矩是因为你没放大,放大之后就不会那么完整了!:D

网友K:
slchin把嗓子都喊破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后来串了一个电阻进去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人分析啊。。

网友M:
就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跟示波器无关。以前不是论坛里讲传输线理论的时候讲的很清楚了么?如果接一个跟单片机端口内阻相同的阻性负载再去测量保险是标准方波。

网友C:
回复 网友M:

你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肯定不行。

单片机的输出阻抗一般都小于50欧姆,那你的传输线也要设计成50欧姆才能匹配。假设你是用双层板,也就是H=63mil,你要达到50欧姆的传输线阻抗,那线宽得120mil。PCB上应该是布不开的。如果你说你输出和传输线之间不考虑匹配,那么你就要考虑在终端匹配,PWM本身就不是DC 平衡的,所以不能使用RC端接,只能使用戴维南或者直接端接,对于3.3V的直接端接在50欧姆的电阻上,那么输出电流就是70mA,你的单片机输出端口的高电平应该驱动不了吧。

况且,就算你能驱动70mA的电流,你的端接就能有效吗?首先,示波器的输入电容跟终端电阻是并联的,也就是说终端是一个复阻抗。你咋匹配?另外,示波器内部是没有匹配的,那么探针到示波器的输入口这部分就是相当于一个stub,这个你咋处理?

其实,在这么低的频率和这么短的走线下,这就是一个高Q值的集总参数电路。

网友N:
方波就是这样的,跟驱动强弱有关,跟示波器没关系。平时看到的方波规规矩矩是因为你没放大。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喊的对着呢,楼主只要把那个10K的波形展开看看,就发现上升和下降的过冲和2M的差不多。原图都能隐隐约约看到的。

网友O:
两种问题会导致:
1 电源去藕电容不足,特别是高频低容量,0.1u电容多加几个。
2 IO输出口有容性负载,输出口串小阻值电阻。

网友N:
楼上经验丰富,我感觉有道理,以后我的发现那种现象就且不能满足需求时就那么搞一下

楼主:
串电阻会把方波的上升下降变缓的。

网友P:
绝对是你示波器探头的问题,该问题前两天我也碰到过,而且我用的是CPLD产生的GPS同步信号,没想到信号和你测出来的一样。后来我直接把探头放在示波器的5V方波点位上,还是一样有毛刺,后换了一个号点的表笔,波形就正常了。你要看看你的表笔衰减倍数啊,阻抗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