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饱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1):
长时间输出短路都没有关系,不会损坏。
但须注意:运放从饱和退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B:
长时间输出短路都没有关系,不会损坏。
但须注意:运放从饱和退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引用 网友A:

大侠,上面的电容C23是干嘛用的?

网友A:
3楼:
电容C23用于限制放大器的带宽。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侠.

网友C:
C23通俗的将也起滤波作用。
就是直流或低频的信号会经过反馈电阻R65被放大
而高频的信号(噪音什么的)则会通C23,而不通过反馈电阻,所以不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