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H340T不能识别,莫非假货

楼主(2011-03-21):
图片如下,想要CH340T做USB转串口来下载STC单片机的程序,结果插上去,电脑根本没有发现硬件,大家帮我看看连线对不对!

网友A:
电原理没问题,检查实际连线和焊接,包括USB线及插口的连接情况。另外,USB转串口有兼容性的差别,不是所有转接线都能用的。

楼主:
大侠:有人说电容C11应该用102的
说用104的太大不能连接成功!

网友B(2012-09-21):
103吧?看文档里说是0.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