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管理

楼主(2011-03-21):
小弟有如下一个应用,请大侠推荐个电源管理
1:输入DC24V
输出DC18V,电流4A,非连续的电流,脉冲时间比例1:20例:10uS输出4A电流,200US间歇,然后再循环
2:输入DC24V
输出DC48V,电流4A,非连续的电流,脉冲时间比例1:20例:10uS输出4A电流,200US间歇,然后再循环

网友A:
你这个输出是脉冲电流。
普通的电源控制芯片除非经过手工调整元件参数,无法将时间控制得这么准确。
要将时间控制准确,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用软件去控制。
至于输出电压和电流,要输出为18V(或48V)和4A同时实现,那是不可能的,二者只能取其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需要两种电源管理,请前辈赐教

网友A:
3楼:
既然使用了单片机,那么输出是恒压状态还是恒流状态也由单片机控制比较方便。
你需要一个稳定电源,可以恒压输出也可以恒流输出,由单片机通过模拟开关控制(实际上是反馈取样位置不同)。恒压输出时输出电压多少也可以由单片机控制。
至于24V输入,已经不重要,反正你需要5V供单片机,还需要一个48V以上或18V以上的电源。这可以用一个开关电源实现。既然使用了开关电源,那么到底是24V直流输入还是220V交流输入,复杂程度差不多。
倒是单片机所控制的这个恒压恒流可以切换的电源,需要输出宽度为10us的脉冲,在10us内还必须稳定,不是很容易,这个放大器的带宽估计至少10MHz甚至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最大电流4A,这个用单片机很容易,现在就是找DC-DC的管理IC,boosT,buck

网友A:
5楼:
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输出10us宽度的脉冲,几乎是不可能的。
开关电源的频率响应是很差的,能够做到数百us已经不易。

网友B:
人家要的是瞬间10uS输出4A电流的DC-DC。
简单点,并一个大电解在输出端就行,最好是先串一个L之后再并,免得影响环路稳定。

楼主:
主要的技术规格,里面应该是电源模块,然后进行升压或降压的

网友C:
此方案实现起来不太现实。

网友D:
呵呵.你 在做激光头控制吧.

我给人应付过这么一个毕设.....

楼主:
一般的升降压,加输出大电容,不行吗?
9# 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