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语句问题,比较奇怪,请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11-03-21):
output                   led;            //led灯输出线
reg        [7:0]        data;           //一秒加1的数据
always @ (data)
    led<=~led;                          //当data有变化时,led亮灭交替
但这样写代码为什么不行呢,灯一值是亮的。请高手解释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时钟  这个应该会是组合逻辑电路
always @ (×)
    led=~led;
是组合逻辑环路

如果要闪闪可以写成这样子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data_dly <= 1'b0;
else
       data_dly <= data;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led <= 1'b0;
    else if(data != data_dly)
      led <= ~led;
end

网友B:
你的lED初始化为WIRE型,WIRE默认值为Z,Z=X;X=~X;所以需要initial led=1,或led=0;然后always。

网友C:
组合逻辑环,你看一下,你自己综合的RTL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