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ARM核的芯片的板不能启动(串口不输出)?

楼主(2011-03-21):
有两块板会出现这个现象,电源时钟复位都正常,把flash及芯片都换过了……
上电时测试flash的片选会出现一下后面就没了,但正常的板片选基本会一直有,请高手给点方法,纠结中……

网友A: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部分这类的问题是出在焊接上.特别是CPU的焊接.

楼主:
CPU内部的控制脚也正确,控制外部的电源。
SDRAM的时钟频率也正确,奇怪了……

网友B:
出现问题的比率多大?芯片从哪里买的,可靠不?

楼主:
20多块有两块出现,更换过芯片,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首先检查时钟和电源,然后是复位,再就是检测内核和flash,nor,nand,一个一个的排除,然后再看ram部分,首先排除一切虚焊的可能,再检查原理图正确与否,如果还不行,再看串口部分的芯片的电路,用示波器来检查有无信号输出,如此排查。我做的那块板子的问题,出现在ram这一块,CPU没有跑起来,当然没有输出了。

楼主:
请教:你也是可以下载程序,不能输出吗?
回复 网友C:
我原来经常遇到的都是不能下程序,或者下载到一半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出现这个问题很多因素!
电源,焊接,上下拉脚是否做了!

网友D:
什么片子,每个片子特性不同!

楼主:
常见的: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