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的CKOPT是否编程对EMI又多大影响

楼主(2011-03-21):
AVR 的CKOTP是否编程对EMI有多大影响?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啥影响, 通常 EMI 的影响, 来自于 变化的电流.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开启CKOTP,系统会更稳定,功耗会更大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在实际测试CE的时候发现,当系统稳定的时候电流波动影响CE的测试结果更大;不过CKOTP的是否启用两者还是在采集结果上有细微变化的,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CKOTP的开启还是能够通过放大影像传导和辐射的。
但CKOTP有个1M的限定,可能其实际的应用限制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