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的USB peripheral 问题

楼主(2011-03-21):
以前使用过F103的USB, 其中需要一个晶体管接到D+端以控制USB的在线状态。
首次使用F105后发现,这个晶体管没有了,但是出现了一个PA9接到Vbus的情况。
我的问题是:
1. PA9接到Vbus起到什么作用?
2. PA9可以耐受5V的Vbus输入吗?
3. USB peripheral 连接时,需要PA9接到Vbus吗?

thanks

网友A:
1)检测Vbus是否有电压
2)这个问题可以看数据手册
3)USB协议规定,在VBus没有电压时,不允许USB设备在D+和D-信号线上加载任何电压;检测Vbus是否有电压的目的就在与此。如果要符合USB协议的规定,就需要检测Vbus,否则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