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更新PCB时,出现无节点

楼主(2011-03-21):
在从电路图更行到PCB时,有个预览改变。可以检查错误。为何有许多提示没有节点。但是在电路图里没有错误。各位专家给予分析一下。谢谢

  4: New Node
加入节点 D4-1 到网络 12V
错误 : 没有发现节点
宏    5: New Node
加入节点 IC18-2 到网络 NetD1_2
错误 : 没有发现节点
宏    6: New Node
加入节点 D4-2 到网络 +12V
错误 : 没有发现节点
宏    7: New Node
加入节点 IC18-1 到网络 +12V
错误 : 没有发现节点
宏    8: New Node
加入节点 J3-20 到网络 +12V
错误 : 没有发现节点
宏    9: New Node

网友A:
二极管原理图的管脚名称跟PCB封装的管教名称不一致。如:原理图中二极管的管脚定义为1,2,pcb中定义为A,K,导入PCB的时候封装导入了,但因为管脚名称不同,所以没有连接。

网友A:
修改PCB的管脚名称与原理图的一致,并删除pcb文件中的D4二极管,再重新导入网络表,就会正常了。

网友A:
封装遗漏或者管脚不一致的错误,只能在导入PCB的时候弹出错误提示框。根据导入错误报告,去手工排除。

网友B:
有可能是有元件没有封装吧~

楼主:
2楼,你好,我画的PCB封装。出现上述的情况。如何处理啊。谢谢

网友A:
修改SCH元器件的管脚名称跟PCB封装一致,并在SCH元件库编辑下,选择元器件并点击更新SCH。
或者修改PCB封装库中的封装,把管脚名改为跟sch一致,再删除PCB文件中财务的几个元器件,再重新导入网络表,或更新PCB文件。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